松下PLC是否很容易烧坏?

楼主(2013-11-27):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就经历,最近烧了2个FP0R PLC,以前觉得松下PLC质量还可以,最近的听到因为松下把PLC做的小,所以保护电路有缺陷。

有相同经历的请回帖。

网友A:
松下的没用过;

一般不会损坏吧,接线是否规范,带电不要操作编程电缆,接线;以免串入高电压;

网友B:
FPX的用过一些

还可以

网友C:
没有啊,这几年一致用松下的小型PLC,从来没烧过呢。

网友D:
这几年也是一直用松下FP0R的plc ,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FP0R 出来很早了  貌似跟电源板没关系吧  可能你现场电压不咋的

网友F:
刚要使用FPOR的,FPOR很容易损坏吗?

网友G(2014-02-23):
松下的PLC质量还是可以的!!像这样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H:
重点检查一下电路设计和器件选型!

网友I:
是输出继电器坏吗?要看一下手册,明确输出继电器的带载能力

网友J:
松下的质量没问题  这些年我也一直用   从未出现过此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