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寄存器

楼主(2013-11-27):
如图:数据寄存器怎么是DDT开头,不是DT吗,还有DMV3输出指令的寄存器编译的时候提示出错,说是输出位d应该是数据组,后来我设置成array_int,可是还是提示出错,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自定义的,功能块。呵呵,人家自己做的,你的看看功能块的说明啦

网友B:
  没有玩过 松下 PLC ,不太清楚

网友C:
DDT表示32位数据寄存器。DT表示16位数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T表示32位数据寄存器。DT表示16位数据寄存器。

那DMV3的输出位d弄成DDT怎么提示编译出错了呢,原来人家写的程序这样写编译的时候没有错,我按他的重新写编译就有问题,应该怎么弄

网友D:
太笨就不要学了。。。。。这也算是高科技啊。。。。就像高速公路,都是跑快车,你要是牛车就别上来了。。。呵呵

网友(2018-07-07):
太笨就不要学了。。。。。这也算是高科技啊。

网友E(2019-07-10):
DT表示16位数据寄存器,DDT表示32位数据寄存器

网友F(2021-01-15):
格式是  包含3个双字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