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故事之电机缺相导致变频器OC1报警

楼主(2013-11-27):
昨天处理个问题,国产阿尔法6000系列的变频器带负载运行,一启动就报OC1报警了,频率也就到6HZ报,阿尔法变频器:0C1保护名称是加速运行过电流,处理方法:加长加速时间,检查电源,换个大变频器,检查电机电阻,检查电机绝缘等,开始不知道电机缺相导致的。

电机有缺相报警码为什么显示0C1?因为电流过电流的状态优先于缺相报警的状态,电流的瞬时值超过了200%,所以先报警OC1了。

输出缺相报警是运行短时间后检测出U\V\W输出没有接马达的时候会报警,输入缺相报警是在三相电源输入缺相时候报警的。

当马达缺相,会造成另外两相电流增加200%~300%,变频器只能承受200%1秒钟的过电流能力,所以在马达与变频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变频器通常立即就跳脱保护了。

因为跳过电流保护,是变频器开机启动,还没有达到给定频率的时候,所以是报警OC1。

网友A:
支持原创。平常心将是PLC军团的骄傲。

网友B(2014-03-23):
分析的很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好多变频器都是保护参数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