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前值和预设值

楼主(2013-11-27):
就是那个高数计数器里面的  当前值和预设值,是什么个概念。不如预设值是200,表示200ms还是200个脉冲啊,或者是别的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脉冲吧,你的是什么PLC?

网友B:
高数计数器里面的当然是脉冲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脉冲吧,你的是什么PLC?

西门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数计数器里面的当然是脉冲数了

就是计数200个脉冲   然后就复位一次

网友D:
  是什么 PLC 呀 ?

高速计数器预设的是脉冲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