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伺服同步定位

楼主(2013-11-27):
客户要求2台台达A2伺服由EH3晶体管主机控制,既可以同步定位,又可以单独定位。我现在采用由PLC一个点Y0同时给2台伺服发脉冲,2台伺服脉冲输入采用并连,误差有点大,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请教一下!还有别的更好的控制方式吗?

网友A:
两个伺服用同一个Y0点,还怎么单独控制呢?

EH3可以有四路脉冲输出,为什么不分开用呢?

你的同步是怎么一个同步方法?就是动作一模一样?这样应该不难吧!

网友B:
台达A2伺服内建龙门控制应用,需要同步时打开龙门功能,单独定位时关闭

网友C:
没玩过台达的伺服学习

网友D:
同样的输入,,参数一致的话,理论上讲两台伺服运转应该一样的.负载有差别的话,两个有些不同步是存在的.可以调整下参数来改善.另外,我用示波器抓了下,用PPMA及PPMR走45度的线,两通道的脉冲也是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达A2伺服内建龙门控制应用,需要同步时打开龙门功能,...

正解,可使用A2的龙门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