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故事之机器人停摆

楼主(2013-11-27):
大家好,好久没有写机器人的东东,今天有时间写写,写的都是真是故事,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一下出处,谢谢!

工控故事之机器人停摆

在生产时候,总是白班夜班总是倒,六月的天热的要死,白班见接班的人交了班,回宿舍换衣服坐班车回家了,夜班车间继续生产运行,回家睡觉,一夜没有接到一个电话……

第二天上班,白班还没有生产,车间主任找到俺,“平常兄,机器人不动作了”啥时候的事,昨天晚上!啥也别说,从生产到机器人那边就半个小时,赶紧修,大热天的热死我了……

去码垛间看看,今天人真多,平常也就2人,今天5个人,看来准备人工码垛,看交班记录显示昨天交班就出了问题,昨天晚上全是人工码的,到底咋回事?

车间主任说不出来,就说按了急停就这样,叫来昨天操作工问问,他也跟我说按了急停就这样,机器人夹着箱子在高空,不能放下来,他很害怕,不少人都说他,急停都不会按,让机器人停摆。夜班码了一个晚上,抱怨他的人多了去。昨晚交班正常,查看录像确实就按了急停,电工查看怀疑控制板出了问题,ABB的那么大,谁感动啊。等厂家来人……

网友A:
啥情况????

整个过程描述到时挺详细的,但是问题到底在哪儿?

自动不行,启动手动看看啥情况。

网友B:
ABB的那么大,谁感动啊。等厂家来人……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整个过程描述到时挺详细的,但是问题到底在...

手动也不行,故事继续,停哥们继续跟你说

网友C:
真厉害,车间还有录像

楼主:
哎,倒霉的孩子,按了个急停就出这事,倒霉催的!!等成品现货来了,你们先人工码垛,我先看看,反正作为维护人员也是时间多,多看看多转转吧!

围着机器人转了三圈,发现机器人的控制箱就2个,一个控制柜,这个是机器人厂家的,关键部分在这里,一个是机器人六轴上加个夹具,上面有个接线盒控制气缸的,看了看有线被压了,也不知道断没有?就算断了,手动也能放下来的

网友D:
急停在按一下

楼主:
试了试手动,没用任何反应,看来控制出了问题,用万用表检查线路吧,各个板子都不亮,,电源出了问题,量进线没有问题,中间继电器也没有反应,24V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PLC没有给过来了么?

楼主:
打开码垛系统控制柜,一个字乱,有电压输出,有电压,难道线断了,量量没事,继续找吧!机器人不好搞,人家不保修了麻烦!

上面说到,机器人夹具上还夹着两个箱子,先放下来,也检查一下上边,不放下如果掉了下来爆炸就麻烦了……

说的容易怎么上去啊,我1.71米伸手够不着,叫操作工拿上四个托盘,站在上面就够到。太热开风机吧,都不行,继续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急停在按一下                    ...

哈哈!急停没坏

网友E:
写的不错,继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ild 真厉害,车间还有录像

必须的

楼主:
上去后,断开气路,放下箱子,发现接线盒,我们的六轴夹具需要360度旋转,码垛系统有控制线到这里,控制几个双向电磁阀,有个电缆是从控制柜到接线盒的,电缆上有编号也不知道做什么?量量居然发现有24V,把断的换个新线,居然整个机器人系统供电恢复正常了,各位看官,知道原因了吧?就是这个线问题,各位也想想这个系统供电设计有问题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车间还有录像

网友H:
    哎,倒霉的孩子,按了个急停就出这事,倒霉催的!

   平常心,你的 码垛 机器人是怎么工作的呀,有现场工作图片不?发一点图片和 PLC 及 ABB 机器人的程序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I:
360度旋转的第六轴上面有个接线盒,供给双向电磁阀的24v电源线(电缆)固定有问题,长时间工作摆断线也是正常!

网友J:
求图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