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3-11-27):
模拟量输入端口只有AIW0有输入(其他端口没有输入),在32000以下对其他模拟量端口没有影响

上面为正常的

但这里不知道怎么对AIW2,4,6都有影响了

网友A:
西门子200PLC 模拟量模块,不用的通道,需要短接;

网友B:
是因为AIW2-6的输入端子悬空没有接任何电路造成的。接了外电路或将其短路就行了。

网友C:
西门子模拟量的模块,以EM235为例,见接线图

见图,需要把不用的通道,比如C+,C-短接,D+,D-短接。

楼主:
原来是需要把不用的通道短接,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学习了,原来 200 系列 模拟量是因为AIW2-6的输入端子悬空没有接任何电路造成的,需要把不用的通道,比如C+,C-短接,D+,D-短接。

   这个 300 系列的好像不用短接吧 ?

网友E:
楼主,以下是对你这种情况的解释:

1,根据接线图,正确接线,同时根据信号类型选择DIP开关。

2、对于你上述图片中的出现32760数值,是错误的(最大量程32000)楼主你肯定选用电流信号(是不是EM235自身输出接到输入中),由于你没有将A+和RA短接,所以上溢。电压信号不用短接RA和A+。

3、对于其他通道的干扰的确实有,不过一般很小(对于分辨率而言影响几乎不体现),最多20,你这个数值有点大了。

4、利用2块EM235帮你测试,测试结果很明显,我分别给AQW0和AQW4赋值10000,信号输入接在AIW0和AIW2,二个通道数值相等,在10000左右正负10以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原来 200 系列 模拟量是因为AIW...

 水哥有没有300的近照,从来没见过300的模拟量。

我看书上说,300的模拟量选择是靠模块底部的小板子旋转安装方向来替换的,而且可以同一模块选择不同的信号类型。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E:
测试有新状况

 我从家里水管上接了根地线过来,上电一、后发现,当某通道数值较大时,对其他通道的干扰降低80%。

刚刚AIW8和AIW10采集值为15000时,AIW12通道为101,AIW14为24,接上地线,AIW12降低为18。。。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有新状况  我从家里水管上接了根地线过来,上电一、...

 的确,你太厉害了,谢谢了

金属风暴!

网友F(2017-12-21):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