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27):
欧姆龙 cx-p  在线编辑时,显示‘通信失败或在运行模式下不能执行此操作’,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那就是没有连接上PLC;

是不是没有通信上啊;

建议:看一下编程端口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程序都能下载进去

网友B:
操作模式是在运行模式下,没切换到监视模式,按CTRL+3切换到监视模式

网友C:
楼上是正解。

在运行模式时,会显示‘通信失败或在运行模式下不能执行此操作’,更改为:编程模式或调试模式。

网友D:
有一些操作是不能在运行状态下修改的,比如更改某些参数值。对某些IO进行置位复位操作。

网友E:
按CTRL +1键 进入带编程模式,就可以在线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