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的PLC编程实现反时限动作特性要求?

楼主(2013-11-27):
1、外部有一压力变送器,根据压力值的大小判断记时。压力越大记时时间越短,压力越小记时时间越长。相当于反时限动作。

2、达到压力值时开始记时,在记时过程中压力变大,不重新记,在原来基础上继续记。

3、例如压力50记30min,压力100记20min,刚开始压力50开始记时,5min后压力达到100以上,只需再记15min就算完成记时了。

 想了好久,不知有什么好的思路,需要构建函数曲线吗?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吧,50记30,100记20,那刚50开始记,怎么又是5MIN后?5+5也只有10MIN啊,跟100要记20MIN又不相同呢?

网友B:
你的压力与计时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需要建立二者关系曲线,方可从中求出转换公式,再进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压力与计时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需要建立二者关系曲线,...

我上面描述的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压力越大,记时时间越短,两者是线性的关系,需要建立函数然后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吧,50记30,100记20,那刚50开始记...

我写错了,应该是5min后,压力到100以上需要再记15min

网友C:
  描述得不是很清楚

如是你说的 就做个比较好啦,当压力达到某一范围就输出一个定时器开始计时,

网友B:
回3楼:你说的“压力越大,记时时间越短,两者是线性的关系”是不对的。

 1、如两者是反比例关系,即:其压力(P)与计时时间(T)二者乘积(M)应等于常数,这样就可用这样公式编程:用常数(M)除以压力(P),其商就是应计时时间,当计时器计到此时间值时,即可结束。

 2、如两者不是反比例关系,即其压力(P)与计时时间(T)二者乘积(M)不等于常数时,(1)、应先画出P、T的关系曲线,用多段折线法求解。(2)、画出P、T的对应表:如压力值由0开始,每增大10,写出对应时间值,编程时可用查表法求出对应时间。如:当压力值=55,你可通过查表,找出压力为50与60的时间值,二个时间值相加,再除以2,即为压力=55时的对应时间值。如压力值=53,可用50与60对应的时间相减,其差÷10×3,再加60对应的时间值,就为压力=53的时间值。

网友D:
对一个寄存器进行压力累加。可以使用一个起始阀值,高于阀值可以乘上一个系数,系数不同,反时限曲线就不同。

比如压力1mP为起始点。每一定时间,比如10mS进行 采样压力>1mP开始触发, (采样压力-1mP)×系数 =A   ,对A进行累计,当A的累计超过一个值后就表示反时限到达。

比如系数为2   ,累加超限设为100,如果压力达到1.5mP, 那么1.5---1=0.5    。0.5×2=1,对1进行累加  如果压力保持1.5mP不变  100/1=100个采样时间后就触发反时限到达。

如果压力达到2mP,100/[(2-1)×2]=50个采样压力后触发反时限到达。

如果压力小于1mP,就对累计值清0,从新开始。

调整系数,就能调整反时限的陡度。

调整累计寄存器的大小,就调整了反时限的时间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