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做一个登陆界面

楼主(2013-11-27):
  新建一个换面作为登陆界面,有用户名和密码组成。用户名12345,密码12345.输入正确进入其他界面,错误重新输入。应该怎么做。谢谢啦

网友A:
在用户管理里建立好用户后,在登录窗口放两个IO域,放上登陆按钮,按钮中写脚本

if (PWRTSilentLogin(GetInputValueChar(lpszPictureName,"输入输出域1"),GetInputValueChar(lpszPictureName,"输入输出域2")) == FALSE)
MessageBox (NULL, "错误,请重新输入!"   ,  "提示", MB_ICONEXCLAMATION| MB_SYSTEMMODAL  );
else
OpenPicture("首画面.Pdl");

网友B:
  一楼的 很好,学习一,其实  wincc 案例里就有这个,楼主仔细看看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 很好,学习一,其实  wincc 案例里就...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刚刚接触到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户管理里建立好用户后,在登录窗口放两个IO域,放上...

虽然没好使,但我还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