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

楼主(2013-11-27):
我现在在用西门子s7-200发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动作,利用PTO 向导生成子程序如图示:都是代表什么意思,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PTOx_RUN子程序(运行包络):命令PLC 执行存储于配置/包络表的特定包络中的运动操作。

EN位:启用此子程序的使能位。在“完成”位发出子程序执行已经完成的信号前,请确定EN位保持开启。

START参数:包络的执行的启动信号。对于在START参数已开启且PTO当前不活动时的每次扫描,此子程序会激活PTO。为了确保仅发送一个命令,请使用上升缘以脉冲方式开启START参数。

Profile(包络)参数:包含为此运动包络指定的编号或符号名。

Abort(终止)参数命令,开启时位控模块停止当前包络并减速至电机停止。

Done(完成)参数:当模块完成本子程序时,此参数 ON。

Error(错误)参数:包含本子程序的结果。

C_Profile参数:包含位控模块当前执行的包络。

C_Step参数:包含目前正在执行的包络步骤。

PTOx_CTRL子程序:(控制)启用和初始化与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合用的PTO输出。在程序中只使用一次,并且请确定在每次扫描时得到执行。即始终使用SM0.0作为EN的输入

I_STOP(立即停止)输入:开关量输入。当此输入为低时,PTO功能会正常工作。当此输入变为高时,PTO立即终止脉冲的发出。

D_STOP(减速停止)输入:开关量输入。当此输入为低时,PTO功能会正常工作。当此输入变为高时,PTO会产生将电机减速至停止的脉冲串。“完成”输出:开关量输出。当“完成”位被设置为高时,它表明上一个指令也已执行。

Error(错误)参数:包含本子程序的结果。当“完成”位为高时,错误字节会报告无错误或有错误代码的正常完成。如果PTO向导的HSC计数器功能已启用,C_Pos参数包含用脉冲数目表示的模块;否则此数值始终为零。

网友A:
还有一个PTOx_MAN子程序(手动模式):将PTO输出置于手动模式。这允许电机启动、停止和按不同的速度运行。当PTOx_MAN子程序已启用时,任何其他PTO子程序都无法执行。

RUN(运行/停止)参数:命令PTO加速至指定速度(Speed(速度)参数)。您可以在电机运行中更改Speed参数的数值。停用RUN参数命令PTO减速至电机停止。当RUN已启用时,Speed参数确定着速度。速度是一个用每秒脉冲数计算的DINT(双整数)值。您可以在电机运行中更改此参数。

Error(错误)参数包含本子程序的结果。

如果PTO向导的HSC计数器功能已启用,C_Pos参数包含用脉冲数目表示的模块;否则此数值始终为零。

网友B:
需要可以到这上面买,价格5元,上面有一整套资料,带图纸和程序,并且每步什么意思都写得很清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90.2rr0Cg&id=3570952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