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SPF变频器一上电报OCPN

楼主(2013-11-27):
上电就报,复位不管用,断电后,几秒钟,能复位。请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这是其中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出故障了,一般静态时是输出2.5V,如果输出哪个不对,就把他换掉就可以,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加我们群交流:14697370(三垦变频器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