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使用技巧

楼主(2013-11-27):
三菱PLC编程软件使用技巧

字软元件的位可以直接指定,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吗?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指定字软元件的位,可以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 指定字软元件的位时,请使用字软元件编号和位编号(16进制数)进行设定。 (例如: D0.0 表示数据寄存器D0的0位编号。) 在软元件编号、位编号中不能执行变址修饰。 对象的字软元件 : 数据寄存器或特殊数据寄存器 位编号 : 0~F(16进制) 例如: LD D0.F OUT D0.3

楼主:
继电器输出型的FX3U系列基本单元可以使用PWM指令吗?
  继电器输出型的基本单元中, 由于输出响应的延迟、触点的振动、 触点寿命等原因不能正常动作,因此请勿使用。
使用频器通信功能时,PLC的通信参数在GX Developer上如何设定?
1、设定要使用的通道。 (只有FX3G,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可以设定) 2、设定为协议:无协议通信,数据长度:7位,奇偶校验:偶校验,停止位:1位。传送速度设定为4800/9600/19200/38400*1其中之一, 请符合变频器的设定。 *1.传送速度38400仅FX3G可编程控制器对应。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能够将停电保持软元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吗?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根据参数设定情况,可将部分停电保持软元件的一部分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停电保持专用的软元件不可以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这种情况下,在程序中使用初始化脉冲(M8002)清除保持软元件,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

楼主:
FX3U-4DA的模拟量输出范围是怎样的?
FX3U-4DA的模拟量输出范围:电压输出 DC -10V~+10V(外部负载1k~1MΩ);电流输出 DC 0mA~20mA、4mA~20mA(外部负载500Ω以下)。
FX 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当前FX3U、FX3UC加FX3U-485ADP-MB或者FX3U-232ADP-MB可以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可以用输入端子来控制PLC的RUN/STOP吗?
可以。在GX Developer里的工程列表里点击“参数”→“PLC参数”→“PLC系统(1)”。在“运行端子输入”下面可以选择X0到X17来作为RUN/STOP的输入。或者在FXGP软件里的菜单栏点击“选项”→“PLC类型设置”,在“由输入控制运行”选项选择“是”,然后在“运行端子的输入号”输入X0到X17来作为RUN/STOP的输入。用GX Developer的参数指定RUN的端子输入为X0~X17。(小数点基本模块的情况下,X0~X7,X0~X14)。

楼主:
用GX Developer怎么把一个工程的注释复制到另一个工程?
点击菜单栏里的“工程”→“复制”,点击浏览找到工程,然后可以选择复制程序、软元件注释、参数或软元件内存。或者直接将程序文件夹中“Resource”→“Others”下的COMMENT.wcd直接复制到对应文件夹中。还可以使用合并方式复制。
查找程序中的触点使用情况有一个重要的技巧,不是ctrl+f。点击查找/替换点击  ,触点线圈使用列表,在查找软元件的下方框里输入你需要的触点,按回车键,你会发现这个触点的注释和程序里使用的地方都有,点击相关的地方你会发现非常方便,比ctrl+f方便多了。而且你可以一边查看收索的地方这个窗口也不会有影响,非常方便。调试程序时可以快速有效的 查看了,尤其是ctrl+f收索时一看程序再收索就又要从头收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