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RTU通讯

楼主(2013-11-27):
现在有一PLC,14SS,通过485转232,接入电脑,程序设定传输方式为232,RTU模式,9600,8,偶校验,1位   我的程序里面需要设定SET M1143,电脑端口用的是COM3,已经设定好,和PLC一致。可是为什么还是通讯不上啊

网友A:
建议将你程序通讯部分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是我程序的设置

网友B:
这时默认的站点号0就不行了,必须填写PLC站号,一般出厂默认值(你没有改的话)就是1。

网友B:
14SS你用的是com2口,需要在程序里面设置com2口的通讯参数与你的编程软件里面的一致,像你截图9600,8,偶,2;需要在程序里面给D1120赋值H8F。

网友B:
仔细看了你的程序,觉得有必要将SET M1120和MOV H8F D1120两句顺序调换后下载试一试。再不行就只有换你的RS232/RS485转换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SS你用的是com2口,需要在程序里面设置com2...

 是8 ,E,2;不过印象中,RTU模式下8,E,2的设8,E,1可以通的。你通讯的上位软件是什么?你可以选个串口监控软件,看下串口发收状况;如果用WPL的话,你只能用23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