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拖动

楼主(2013-11-27):
为什么的1.5kw的变频器带不起1.1kw、380v的电机,变频器和电机都是SEW的,刚开始能运行一小段,但是后来一运行就报系统故障

网友A:
报警显示什么代码

网友B:
可以带起来的,是其它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吧,看看参数设置,控制什么装置的,现场有什么突然点动

网友D:
可以检测一下是哪里出现了故障 有问题联系我扣扣23222151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吧,看看参数设置,控制什么装置的,现场有什...

用来控制地面横移车的,现在正调试,运行时是空载的。故障代码是89,但是把这个1.5kw变频器用0.75kw的换过来,运行时却没有报故障,很奇怪的,居然变频器比电极功率小却能运行……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带起来的,是其它问题吧

故障代码是89,但是把这个1.5kw变频器用0.75kw的换过来,运行时却没有报故障,很奇怪的,居然变频器比电极功率小却能运行……求解释!

网友E:
你以为SEW就是所谓的精品吗?

实在太多(基本都是汽车厂生产线),

网友B:
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设小了吧。看看功率设定参数,

网友B:
你变频器的型号,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