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屏面布置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3-11-27):
屏面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1.凡需经常监视的仪表和继电器,都不要布置得太高;2.操作元件,如控制开关、调节手轮、按钮等的高度要适中,使得操作调节方便,它们之间应留有一定的距离,操作时,不致影响相邻的设备;3.对于检查和试验较多的设备,应位于屏的中部,而且,同一类型的设备应布置在一起,这样检查和试验都比较方便。此外,应力求布置紧凑和美观。

网友A:
控制柜屏柜上的显示仪表距离地面距离不宜低于1200mm,灯、钮之间最小距离不宜小于50mm,盘面上的指示灯一般排放在元器件的上方,操作元件一般放在最下方,但距地面距离一般不低于1000mm,控制柜内最下方的端子排距地面距离一般不小于300mm.

网友B:
一直在做这些东西,竟然不知道有这些“不宜”,以后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