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片式空气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

楼主(2013-11-27):
滑片式空气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

可以肯定用气量没有增加,空压机不过载,也没有漏点,今天突然发生的故障,出现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的原因有哪些。

谢谢大家。我这儿有结果了一定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A:
“滑片式空气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 ”

1、你的压缩机是开关控制模式;

2、用的是压力开关:

1)在低压设定值时,开启压缩机;

2)在高压设定值时,关闭压缩机;

3、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有正常的原因,那就是压缩空气用量大,压力变化迅速,所以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举例说,夏天的冰箱加载和缷载频繁,冬天的冰箱加载和缷载周期长一样;

网友A:
4、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有不正常的原因:

1)例如系统漏气,压力降得太快,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

2)压力开关的问题,就等于高、低压设定值参数变化了一样;举例说开关触头间隙变小;高低压差设定值变小,导致压缩机加载和缷载过于频繁;

3)你仔细看看,有没有漏气的问题;如果确诊不是漏气,你可以检查压力开关,有人动过没有?看看你的压力开关使用说明书,看看是不是调整的有问题?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了,需要换新的?

楼主:
感谢刘志斌老师。祝您健康。

出故障的这台空压机已退出运行。目前已开启备用机器。

售后说近两天派人过来维修,今天是来了一个师傅,检查了下说是系统堵塞,或是油气分离器需更换。我已开启备用空压机,气路运行正常,怎么可能有堵塞;更换油气分离器,也没解决问题。

等故障解决了,我一定向刘老师或各位师傅汇报。

祝各位好运。

楼主:
(备用空压机运行)一直挨到今天,厂家才派人过来维修。

原因是油分过了保养期好久没更换,我到库房领出一个新油分换上;派来的师傅又把机器顶上加载和缷载的调节阀微调了下,故障解除。

我往机器里补了少许Hr 2000空压机润滑油,开机运行,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派来的师傅又把机器顶上加载和缷载的调节阀微调了下,故障解除。

1、“把机器顶上加载和缷载的调节阀微调了下,故障解除。”,这个才是关键!

2、就好像冰箱上的温控器,档位调低或调高时,冰箱压缩机开启、停止的频率会发生变化一样;

3、这个“加载和缷载的调节阀”,就是压力控制伐,相当于冰箱上的“温控器”,可以调节“加载和缷载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