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磁共振变压器

楼主(2013-11-27):
铁磁共振变压器 资料甚少   基本没找到   希望各位前辈指教

先谢谢了  现在没有分  没法送了   各位见谅。谢谢!

网友A:
  铁磁共振变压器的作用起交流稳压,即当输入电压上下波动时,其次级输出电压基本保持不变。其原因:变压器因含有铁芯,使其伏安特性是非线性的,在铁芯未饱和时,输入电压增加,使初级线圈电流增大,又会使铁心的磁通量增大,使次级的感应电压(次级输出u=dφ/dt)增大。当线圈电流达到某值后,会使铁芯达到磁饱和,此时再增大电流时,其磁通量将不随之增大,而保持不变,故使次级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图中右下侧线圈并接一电容,当其容抗与线圈感抗相近时,即产生电共振,此电流很大,足使铁心处于次饱和状态,故:此时输入线圈电压,无论是增大或是减小,其输出电压将保持不变。

网友B:
搜索一下“恒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