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差分信号怎么接入PLC?

楼主(2013-11-27):
一、     功能简介

DTS003差分转换模块实现3路差分信号到单端信号的转换。可将旋转编码器、光栅尺、磁栅尺、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输出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当您的设备(PLC、运动控制器等)不具备差分输入功能,又需要接收差分信号时,可选用本产品。

二、     部件指示

三、     规格参数

项目   参数   项目   参数

工作电压   24VDC(16~32VDC)   负载阻值   500欧姆~10k欧姆

消耗电流   50mA   隔离方式   不隔离

信号频率   0~500kHz(负载<=5k欧姆)   工作温度   -40℃~+85℃

输入信号   TTL/RS422差分信号   储存温度   -40℃~+85℃

输出信号   HTL推挽信号,兼容PNP(共电源)和NPN(共地)方式;高电平:≥电源电压-1V;低电平:≤0.3V;   湿度条件   RH<95%,无凝露

浪涌等级   4级防雷(IEC61000-4-5)   短路保护   PTC自恢复保险丝

四、     端子定义

差分信号输入端子排:                   单端信号输出端子排:

端子标识   意义说明

 接地端子

0V   差分信号参考地

A+   A相差分输入正端

A-   A相差分输入负端

B+   B相差分输入正端

B-   B相差分输入负端

Z+   Z相差分输入正端

Z-   Z相差分输入负端

端子标识   意义说明

24V   电源输入正

0V   电源输入负

A   A相单端输出

B   B相单端输出

Z   B相单端输出

注:差分信号输入端子排0V端子与单端信号输出端子排0V端子内部相连。

五、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标识   意义说明   颜色

PW   电源指示灯,供电后常亮   绿色

A   A相单端输出指示灯,有脉冲输出时闪烁。   绿色

B   B相单端输出指示灯,有脉冲输出时闪烁。   绿色

Z   Z相单端输出指示灯,有脉冲输出时闪烁。   绿色

六、     接线说明

本产品典型应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编码器

PLC控制器

电源接线:使用本产品时,需接入24V直流电源电源。电源范围为16V~32V。

差分信号接线:差分信号接入产品的差分输入端子。差分输入端子共有3组(A+,A-;B+B-;C+,C-),可根据需要接入1~3路差分信号。

单端信号接线:单端输出为HTL推挽信号,图中输出端子连接到光耦驱动二极管正端,3路光耦负端共地。

屏蔽与接地:为屏蔽电磁干扰,差分信号需采用屏蔽双绞线,且屏蔽层单点接地(大地,也称机架地)。另外,将产品接地端子()良好接地(大地),可提高产品防浪涌性能。

七、     安装方式

标准35mm导轨安装。

八、     外形尺寸

楼主:
TAOBAO 搜索“差分转换器”。

网友A:
这个玩意,自己就可以制作,真的。

楼主(2014-05-29):
又升级了哦,速度可达2MHz。需要的同学赶紧去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RNZYMu&id=39149884968&ns=1#detail

楼主(2014-08-25):
DTS003差分转换模块实现3路差分信号到单端信号的转换。可将旋转编码器、光栅尺、磁栅尺、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输出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网友B(2015-03-18):
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西的

网友C(2015-09-17):
貌似一般计数模块都可直接接。

参数设定好HTL/TTL,单端/差分,脉冲数等。

网友D:
西门子200xp有一路高速计数器可以直接接收差分信号。该路输入可以接收5v电压。我亲自试过,直接把伺服的两相差分信号负端接M正端接输入点,一切正常。

网友E(2016-08-09):
有点差分可以直接接入非差分电路的

网友F(2016-09-27):
这个更好,最大可以支持到20MHz的信号。

TB搜索RMLS-701 就找到了。

模块供电电压 7V~33V,输出电压5V给编码器(100mA),通过开关电源转换到5.5V,再通过线性电源转到5V,纹波低于30mV,极致设计。

所有IO接口都有TVS防浪涌设计。最大支持到20MHz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