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200进行MODBUS通讯线怎么做

楼主(2013-11-27):
最近想搞点MODBUS的小程序测试练练手,后面有设备要用到。

我在想用二台200PLC做一主一从通讯,但是不知道怎么制作通讯线,

网上查了半天都是PPI通讯方式的制作,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通讯线是不是3、8 二根,怎么连接?

网友A:
我想是的,不过没试过

网友B:
我曾经发过的帖子:

西门子PLC之间的MODBUS通信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6213_1.shtml

通讯线就是3,8连起来就行

网友C:
3-3;8-8直连就行,200里面有现成的NETR/NETW指令向导可用。

网友D:
西门子有标准程序。

楼主:
感谢各位!今晚做动手测试一下!

楼主:
昨晚尝试了,

主机(200PLC) 下位机(200PLC)

        3      ——————         3

        8      ——————         8

上位机编程分片读取下位机I/O印象区,AI区,V存储区

同时上位机也可以通过485写入数据,控制下位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