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变频器显示“制动过速”

楼主(2013-11-28):
我使用了一台变频器,施耐德ATV61,负载水泵,215千瓦。采用PID控制调节。

正常停机,对电机轴承进行了更换,水泵盘根更换。

检修结束之后开机水泵压力上来之后,变频器显示“制动过速”,“电流限幅中”就报警跳了。

我对变频器进行了自整定,显示也完成。

在变频器控制面板上就地开,如果面板通讯丢失了,是不是变频器也自动停机?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控制器面板经常不显示,无电的现象,实际变频器是有电的,拔下面板重新插上就又好了,

有时需要插拔几次才可以。

网友A(2015-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