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西门子S-200通讯

楼主(2013-11-28):
一种是直接用过西门子的PPI电缆,设置为USB模式

一种是西门子的一口,3,8,通过485转232接入电脑,选择TCP/IP模式

网友A:
如果是使用西门子CPU模块上的接口,就只能使用PPI电缆或MPI电缆。楼主的第二种通讯好像不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