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主站通信。问题谢谢

楼主(2013-11-28):
   和一块电压表通信,电压表走的是Modbus,电压表和OPC(KEPserverEx)通信电压读取地址是300001.

请问我用200和电表通信(如上图),按上边设置对吗,读的数据是存放在VW1000中吗?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一楼大哥数据是存放在VW1000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楼大哥数据是存放在VW1000中吗?

 是的

网友C:
Addr改为40001试试吧!

Error 连上字节。可以查看通讯错误代码。

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错误代码才有效:

0 = 无错误

1 = 响应校验错误

2 = 未用

3 =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 = 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 Modbus address, count, RW)

5 = 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 = 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 = 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 = 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01 =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 从站设备故障

105 =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楼主:
每次读都要给Fist一个脉冲吗?怎么样可以一直读。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E(2014-12-16):
           必须给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