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显示时间倒计时

楼主(2013-11-28):
请问各位怎样把PLC里面的定时器在触摸屏上做个倒计时显示啊!

网友A:
程序里面弄一个减法运算。

网友B:
D1就是你要设置的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弄一个减法运算。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本程序用T101组成秒脉冲振荡器做计时脉冲,而不选用秒时钟脉冲(SM0.5)做计时脉冲,就是为确保从按下按钮, 立即显示倒数最大数(5)起,确保每延时一秒显示值减1(倒计时),直至显示值=0结束。如用SM0.5秒时钟脉冲代替T101,当按下按钮显示“5”后,第一次SM0.5=1的前沿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很难保证显示值由5变4的间隔时间=1秒钟。

网友E:
 是什么 PLC,  在 PLC 里做减法程序,然后 差输出到 MCGS 屏里显示 就 可以

网友F:
楼上几位说得很对,学习习

楼主:
谢谢各位了,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

楼主:
有谁能给一个具体的程序吗?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

网友G:
参考上面程序完全可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