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助、、

楼主(2013-11-28):
请问下各位大神门、MBUS—INIT及MBUS—SLAVE应用库有什么用、怎么用、具体用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求指点、、、

网友A:
楼主,你也应该真的这些都是数据传输指令,用于赋值之类的,具体什么用途要看程序设计员的设计思路了。

网友B:
SM0.0为常开指令,即程序一旦运行,其SM0.0恒=1。故此程序不难解释:

  1、VW1900的值恒 = 5;

  2、VB282的值时时 = VB1905

  3、VB283的值时时 = VB1906

  4、如果 VB1908≠7,则将 VB1908->VB225

  5、如果 VB1908 = 7,则将0->VW224

网友C:
 MBUS—INIT及MBUS—SLAVE应用库在哪里呀 ?

这给的程序好是就是 给定值 后做比较,条件不同输出不同

网友D:
MBUS—INIT是modbus通讯的初始化程序,MBUS—SLAVE是从站响应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