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 Lean故障求助

楼主(2013-11-28):
各位大侠:

        最近遇一奇怪的问题,设备组态如下:

1、cpu 314

2、IM365

3、SM321

4、SM321

5、SM321

6、SM321

7、SM322

8、SM322

9、SM322

10、CP343-1  Lean

一直运行正常,最近频繁出现故障,故障如下:CP343运行十几分钟后,SF灯亮,同时CPU所有指示灯开始闪烁,PLC停止运行,也通讯不上,重新断电,上电后,正常运行,十几分钟后又开始报故障。

采取了如下措施:

1、更换了一个新的CPU;

2、更换了一个新的CP343;

3、将CP343上挂的W744无线模块也更换了;

4、和西门子工程师沟通了也没有好的办法;

5、检查接地线和电源均正常。

       不知谁遇到过此类故障,请告知详细解决方法及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1、cpu 314

2、IM365

3、SM321

4、SM321

5、SM321

6、SM321

7、SM322

8、SM322

9、SM322

10、CP343-1  Lean

建议你:把以太网模块放在CPU后的第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