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出现故障的诊断方法

楼主(2013-11-28):
  压力变送器是一种常用的一起,所有的一起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是会出现故障的压力变送器也是不例外的。那么压力变送器出现故障了有什么样的诊断方法可以正确的找出故障的原因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压力变送器出现故障的诊断方法吧。

  压力变送器的故障诊断方法

  1. 调查法:

  回顾故障发生前的打火、冒烟、异味、供电变化、雷击、潮湿、 误操作、误维修。

  2. 直观法:

  观察回路的外部损伤、导压管的泄漏,回路的过热,供电开关状态等。

  3. 检测法:

  1) 断路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可进下步查找,如:智能差压变送器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将电源从表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2) 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差压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

  3) 替换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更换,判断故障部位。如:怀疑变送器电路板发生故障,可临时更换一块,以确定原因。

  4)分部检测:将测量回路分割成几个部分,如:供电电源、信号输出、信号变送、信号检测,按分部分检查,由简至繁,由表及里,缩小范围,找出故障位置。

  压力变送器故障的诊断方法已经介绍完了,现在大家对于压力变送器的故障诊断方法已经都了解了,以后在压力变送器出现故障以后可以第一时间的诊断故障处理故障,让仪器快速的恢复使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