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C-53m 电表怎么读功率

楼主(2013-11-28):
我想测算一下,我这个表所接的设备的用了多少度电,请问怎么看,是看第一张图的还是还是?如果第一张图,4581和6.4代表什么意思?请各们大师讲一下下。

网友A:
通常说用电设备用了几度电是指有功电度。第一幅图“kwh”指示灯亮,旁边窗口显示的“6.4”表示6.4kwh(度);同理,第二幅图显示无功电量为9.2kvar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说用电设备用了几度电是指有功电度。第一幅图“kwh...

 第一幅4581和第二幅98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常说用电设备用了几度电是指有...

    这两个数字应该是显示屏显示代码。不同的代码代表不同的显示内容。如正向有功总电能有一个代码,A相电压有另一个代码,这些代码可通过查看电表说明书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