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器控制两台变频器按比例运行,低速电机运行不成比例

楼主(2013-11-28):
我用一台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同时按比例给两台变频模拟量信号让电机运行,频率在30HZ以上运行还可以,但在30HZ或以下偏差比较大运行不成比例关系。

结构为变频-控制电机-减速机-链条传送。最高频率100HZ.

两台电机所带减速机的速比不一样,负载也不一样。

变频一台选用的是安川V1000系列,另一台是J1000系列,用V/F模式。

同步控制器输出测的没有问题。

网友A:
做同步控制,最好选用一个品牌的同类型电机、同一个品牌的同类型变频器才能很好地保证整个系统的同步特性

网友B:
变频器低速下,速度控制不稳的。换伺服或者步进吧

网友C:
中间没反馈量的话是不是最好就用伺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