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加装变频器

楼主(2013-11-28):
单位使用的高速复卷机采用一台30KW压缩式真空泵  工频直接控制   工作压力为7.0(单位不知晓)

工作电流约50A

现改为变频器控制   频率固定在35HZ  工作压力保持不变  但必须堵死真空泵进气孔(安全阀)

变频器显示功率16KW   与原来工频相比肯定节电了

但厂里有另一种意见  堵死真空泵进气孔(安全阀)对电机不利   很容易烧坏电机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帖子标题写错了  应为真空泵加装变频器

网友A:
       真空泵的进气口,不是安全阀吧,安全阀是正常的时候是关闭的,当系统超压--压力顶住弹簧,然后才自动打开的。这个从安全角度来说,那是不允许锁死的。锁死安全阀不仅仅是对电机不好,真的超压的话,泵也会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的进气口,不是安全阀吧,安全阀是正...

网友C:
这样确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