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ATV系列变频器可以作变频电源使用吗?

楼主(2013-11-28):
施耐德的ATV系列变频器可以作变频电源使用吗?

网友A:
什么意思?难道不是输出的变频电么?

网友B:
变频电源???如果你不是给电机供电的话就不行,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冲电压,你要的应该是正弦电压

网友C:
汇川的变频器可以用直流母线输出直流电源,

网友D(2013-12-29):
不可以 变频器输出不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E:
输出加LC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不行得,不符合电源要求

网友G:
毫无疑问 不可以 妈蛋  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