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头急停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3-11-28):
蘑菇头急停开关,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按下去,一种是 按下去之后转动弹起。如果出故障要急停,到底是按下去急停,还是旋转弹起急停?

网友A:
一般是按下去急停,旋转弹起复位

网友B:
急停开关一般是紧急情况下使用,所以是接常闭点接在控制回路的,按下去立即断开并锁住,旋转一下才复位。

网友C:
嗯,按下去急停,方便操作。

网友D:
多数都是按下去是急停,旋转一下是复位。便于操作!

网友E:
急停的作用就是快速实现设备停止,楼主想想是直接按下去快还是旋转弹上出快啊?

网友F:
自己弹出的属于蘑菇头按钮,操作后锁定的才是急停按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急停的作用就是快速实现设备停止,楼主想想是直接按下去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按下去急停,旋转弹起复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自己弹出的属于蘑菇头按钮,操作后锁定的才是急停按钮

 对头,自动复位的叫蘑菇头按钮,旋转复位的才是急停按钮。

这个问题其实是,到底停止(急停)后,接点是保持NC还是NO比较合理的问题,

    并且,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按钮是作为IO点输入到PLC的时候,大家一般叫急停按钮了,叫或选用蘑菇的很少。

   或许可以理解为,蘑菇头按钮的叫法是起源于继电器控制回路的,并且用于继电器控制性价比较高的时候(安全上也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可以两个都选用;

  但是作为PLC的输入点的时候,最好选用急停按钮。

网友J:
急停按钮也可以称为“紧急停止按钮”,业内简称急停按钮。顾名思义急停按钮就是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快速按下此按钮来达到保护的措施。
  在各种工厂里面,一些大中型机器设备或者电器上都可以看到醒目的红色按钮,标准的应该有标示与“紧急停止”含义相同的红色字体。这种按钮可统称为急停按钮。此按钮只需直接向下压下。就可以快速的让整台设备立马停止或释放一些传动部位。要想再次启动设备必须释放此按钮,也就是只需顺时针方向旋转大约45°后松开,按下的部分就会弹起。也就是“释放”了。
  在工业安全里面要求凡是一些传动部位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在发生异常情况下会对人体产生伤害的机器都必须加以保护措施,急停按钮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在设计一些带有传动部位的机器时必须要加上急停按钮这个功能。而且要设置在人员可方便按下的机器表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物存在。

网友K:
看需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L:
肯定是按下拉,你去按下去这个动作是很简单和快捷的,而旋转弹起相对复杂些,用于复位急停。

网友M:
当然是按下去(锁住)急停,旋转弹起恢复。注意蘑菇头按钮使用的是常闭触点!

网友N:
根据现场情况而定,一般使用旋转复位功能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嗯,按下去急停,方便操作。

网友P:
当然是按下去(锁住)急停,旋转弹起恢复。

网友Q:
急停急停,如果还需要你又是旋转又是往外拔的才能急停,那不纯粹耽误事嘛。。。

急停开关激活急停动作的办法,全世界都一样,那就是用一招降龙十八掌运足十成内力猛击蘑菇头,就会导致设备的急停。至于解除急停状态,那就随便了,可能从其他部位解除,也可能像楼主说的,旋转一个角度再往外拔什么的。。。

网友R:
要根据你的线路去选择,按下去线路不可恢复可以用立马弹起的,反之。。

网友S:
楼上的阐述很简洁明了、急停蘑菇头就是按下去停止、旋转是复位、、一般用于紧急情况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自己弹出的属于蘑菇头按...

 有种情况我在想,要是PLC出了问题,给PLC急停指令有用吗?

到底是应该独立于PLC设置急停回路,还是把PLC集成到急停回路来?

到目前为止,我都是把PLC排除在外另外建立个人认为可靠的继电控制回路来做这个事。

始终认为运行程序的东西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安全PLC未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