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干扰问题

楼主(2013-11-29):
本人目前调试一套设备,使用的是汇川的IS500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在控制系统中,上位机是信捷的触屏TH765,下位机是PLC和伺服,PLC和触屏的通讯正常,可是伺服和触屏的通讯有点问题,伺服只要使能,总是出现“正在通讯,下载口站号1.....”检查过触屏程序和通信格式,都没错。没使能的时候通信是正常的,是接地的原因吗?为此我们插了一个3米深的直径12mm的铁棒作为伺服驱动器的单独地线,可是仍是不行,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楼主重点关注下伺服和屏之间的线路敷设和接地情况。

网友B:
用万用表量量伺服驱动器本身的接地是不是跟通信线的屏蔽层是通的,把它们分开接地,或者通信线屏蔽悬空试试

网友C:
你的伺服是用PLC控制还是触摸屏控制,要是触摸屏控制的话通信线要在伺服与触摸屏两端加高速磁环,要是plc控制伺服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伺服是用PLC控制还是触摸屏控制,要是触摸屏控制的...

 PLC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用没

 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量伺服驱动器本身的接地是不是跟通信线的屏蔽层...

 都试过了,还是没用,只要伺服使能就通信异常

网友E:
我用plc和汇川伺服通信,就写一个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万用表量量...

 加电源滤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