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View SE 5.0 版本 打开项目工程里的trend 图形出错!

楼主(2013-11-29):
各位大神啊:
   我最近工厂里面重新安装了 Factorytalk View SE studio 5.0 软件打开我们生产设备上使用的一个HMI工程(×.apa)时,前面加载一切正常,但当我打开项目里的一个trend 图形时,提示如下错误,无法加载 !
下面是提示:
unable to load activex control for display ****
cause:trend:Newer file version of activex control required.
cause:trend:CAB missing on the server;

http://SVRHM01/RsviewActivexcontrolsetup/RSTXView2ocx.cab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以前是可以的重新装了软件后就不行了由于是系统出问题了所以没办法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希望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 !

网友A(2014-02-08):
下载最新的Activex控件即可

网友B(2018-04-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18-08-27):
 Factorytalk View SE studio 5.0

求软件

chengxq@yahoo.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