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变频器附加设备的选择

楼主(2013-11-29):
本人想选用一款变频器,通过模拟量输入的方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但是在根据额定功率,电压选好型号之后

我发现很多品牌的选型说明上,都会有一些附加设备的选择,比如emc滤波,输入侧噪声滤波,输入侧噪声滤波,直流/交流电抗器。。。

我自己也通过网络查了一下,但是还是不是太确定,如果我要实现模拟量控制频率这个功能的话,我是否需要选择一些附加的设备?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说的那些附加配件,要根据实际情况追加的;

比如你的环境没有干扰,就不需要滤波器之类的;

在比如:你不需要提高功率因数之类的,电抗器就不需要的;

一般情况下有电抗器就可以了,交流、直流电抗器,功能差不多;

主要根据工况选择。

没有强干扰的话,这些配件,和你需要实现的模拟量控制频率这个功能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些附加配件,要根据实际情况追加的;比如你的环境...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请问下,如何判断环境是否有干扰?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实验台,上面都是些传感器之类的设备,但是也许会用到继电器加热设备

网友B:
所有配选的外围设备都是针对最差情况下来添加的

比如你的电网质量差,干扰多,高次谐波等等,进线需要加电抗器或者滤波器,

出现侧用屏蔽电缆,这个成本有点高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接地对于系统的稳定性和对周边设备的影响可以减少很多

你周围有电子设备的话,建议电子设备加装滤波器

网友C:
所有推荐的附加设备都不必采购,对你变频器没任何影响,对电网影响也不大,对周围运行设备的影响与安装情况有关。

网友D:
不是要求苛刻的环境,或要通信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这些配件

网友E:
没有干扰加什么滤波器,

马达离变压器不是太远加什么进线电抗器

变频器离马达没有几百米远加什么出线电抗器

凡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