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O电磁阀551工作原理下面有实物图

楼主(2013-11-29):
这种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它的线圈通断电后都有什么变化,也就是它的整个工作流程,二位五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进气排气。。。

金属风暴!

网友:
       二位五通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缸控制,所以就会用到电磁阀。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缸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杆带动机械装置运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位五通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

这个型号的电磁阀,电磁线圈只有一个,而且他不是直接控制阀体移动到哪边的!我就想知道那个阀是怎么通过这个电磁作用而动作的,这个跟你说的不一样。谁知道这个型号的。。

网友B:
表示5/2(五路二位)直动式电磁阀(常断型)结构的简单剖面图及工作原理。起始状态,1,2进气﹔4,5排气﹔线圈通电时,静铁芯产生电磁力,使先导阀动作,压缩空气通过气路进入阀先导活塞使活塞启动,在活塞中间,密封圆面打开通14进气,2,3排气﹔当断电时,先导阀在弹簧作用下复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B: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5/2(五路二位)直动式电磁阀(常断型)结构的简单...

说的太书面,有点太概括了!还是不明白!最好是用过的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化工小虫  表示5/2(五路二位)直动...

   你可以把阀门拆开,小虫说的那个先导阀就是一个金属阀杆,带导气口,通电时线圈得电产生电磁力,将阀杆吸引到线圈一侧,导气口对准1排气口,断电后,线圈失电,电磁力消失,阀杆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将导气口推向2排气口。

网友D(2015-11-29):
引用 网友B:
表示5/2(五路二位)直动式电磁阀(常断型)结构的简单...

那二位三通 是不是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