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做一个画面搜索功能

楼主(2013-11-29):
我有很多个按顺序建的设备画面比如A1~A50  用户想做一个搜索功能。  输入画面名称 后点按钮,该画面就会自动替换当前画面。  谁知道怎么实现吗?》

网友A:
弄一个按钮 然后在按钮属性里找到调用的连接该画面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按钮 然后在按钮属性里找到调用的连接该画面就是

 是要在文本框输入 画面名称  再进行跳转, 不是简单的按钮替换画面

网友B:
输入画面名称 后点按钮

网友B:
输入画面名称 后点按钮

按钮里的命令还是用replacepicture .........,只是在这之前先获取画面的名称,用 用户<输入画面名称>转一下,可考虑建一个user的全局文本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