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numerik802D系统操作与编程问题

楼主(2013-11-29):
西门子Sinumerik802D系统操作与编程问题

西门子Sinumerik802D系统操作与编程问题如下:

  1、802D无法正常使用半径补偿功能

  (1)首先问题中的WCS应为MCS,因为WCS只能显示编程坐标.

  (2)概念有误

  车床刀偏是以刀尖点为基准的,在有圆角的车刀中,刀尖点位于刀具实体之外.而铣床则不同,刀偏是以刀具中心为基准点的.问题例中使用的是车刀编程.在使用刀补时,在MCS中显示坐标应为车刀刀尖点的坐标.所以例中程序所显示的坐标是正确的.

  2、在工件右端面中心钻孔,如何让钻头走到右端面中心?

  西门子提供的编程说明书(2001.07版本)有这样一个例子:CYCLE82www.huibogs.com,在X0处加工一个深20mm的单孔.编程的停顿时间是3秒,钻孔轴Z轴的安全间隙是2.4mm.

  G0 G90 G54 F2 S300 M3

  D1 T6 Z50 接近返回平面

  G17 Z50 接近钻孔位置(此处编程手册有误,应为G17 X0)

  CYCLE82(3,1.1,2.4,-20,3)

  M30

  3、程序中的G54定工件原点时是用什么刀确定的?

  不是,原点是以对刀时的那把刀确定的.

  4、钻头T6的D1是否只有Z向刀具补偿?

  车床的钻头补偿,只有Z轴无X轴www.huibogs.com,所以只需设定钻头的Z向补偿值,不需设定X向补偿值.X轴直接编程坐标值即可

  5、802D的电子秒表功能如何使用?

  802D在自动化方式的加工画面默认配有加工计时器显示,不需要调用.

  6、802D可否扩展内存?CIP编程如何使用?

  802D的内存不能扩展.现在的软件版本为02.02.06,内存为256KB.

  CIP编程方法请参阅编程手册8.1.6

  CIP X...Y...Z...I1=...J1=...K1=...F...

  7、802D加工程序删除问题

  (1)先将数据备份(刀具补偿慧博时代公司版权所有,丝杠螺距误差补偿等数据)

  (2)将MD18102改为1并生效,就可以解决

  原因:内存絮乱,建议用户不要用中文或数字直接对程序命名

  8、G28功能出现报警

  如果程序中在G01主动模式下,调用G28功能,输出61812报警

  这种情况下,必须在程序中加入G00指令

  例如:

  G01 F1 X100 Z100

  G00 G28 X.. Z..

  9、报警14015

  选择另一程序OK,然后再选程序LL01,有3种可能:

  重命名程序L001,OK

  选择程序LL01,NC显示:系统不在重起状态北京慧博科技版权所有!创建一个新程序,将LL01的所有模块复制到新程序中,选择新程序OK,然后调用LL01也OK

  重开一次NC,再选择LL01,OK

  10、坐标轴反向运动问题

  (1)自动方式下,零件程序中加入了MIRROR指令,开启了镜像功能,但没有取消该功能。

  (2)将机床数据 MD32100由“-1”改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