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20MR-001

楼主(2013-11-29):
请问FX1s-20MR-001的PLC有 一个控制端子短路,能否把一个新的PLC的整个控制器更换,不更换cpu行不行

网友A:
 可以,你都整个 PLC 的控制器更换和 换 PLC 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完全可以 我们这么干过

网友C:
可以的哦 没问题的哦

网友D:
完全可以啊!不如直接换了!

网友E:
没问题,大胆的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