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报表功能实现显示设备启动、停止时间和运行时长的方法(数据库,不使用内存变量)

楼主(2013-11-29):
在对设备的状态进行监控中,往往要取得一些参数来记录和分析设备的运行状况。这其中就包括设备的启动时间、停止时间和运行的时长。当然,组态软件不会有这样的功能,让我们轻易实现。不过,通过组态软件的报表功能,再通过二次开发,写一些脚本语言。实现起来倒也不难。以下,以组态王为例,是对操作过程的描述,希望能够对需要的人有一些帮助。

之前写过一个方案,使用大量的内存变量和报表来实现。后经过思考,找到了一种更加方便的方法,可以不用建立那么多的内存变量,使用数据库就可以完成该方案的实施。使用组态王的“KVADODBGRID”控件将数据库表中的数据显示出来。

1、使用access数据库,建立数据库表,命名“DeviceInfo”。

2、组态王建立内存变量。

3、创建记录体。

4、关联数据源。

5、自定义函数。

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if (var==1)

{

//写入数据库,字段赋值

\\本站点\DB_DESC=name;

\\本站点\DB_START=\\本站点\$日期+" "+\\本站点\$时间;

\\本站点\DB_END=" ";

\\本站点\DB_LENGTH=" ";

SQLInsert( DeviceID, "DeviceInfo", "BIND"  );//向数据中,插入一条记录

}

else

{

string whrStr="描述='"+name+"' and 结束时间='" + " '" ;

string selStr="select * from DeviceInfo where " + whrStr;

SQLSetStatement( DeviceID, selStr);

SQLExecute( DeviceID, "BIND",0 );

string startStr = \\本站点\DB_START;

//开始时间转换秒 2011-05-06 12:23:34

string midY=StrMid ( startStr, 1, 4 );

string midM=StrMid ( startStr, 6, 2 );

string midD=StrMid ( startStr, 9, 2 );

string midH=StrMid ( startStr, 12, 2 );

string midMi=StrMid ( startStr, 15, 2 );

string midS=StrMid ( startStr, 18, 2 );

long lY=StrToInt ( midY);

long lM=StrToInt ( midM);

long lD=StrToInt ( midD);

long lH=StrToInt ( midH);

long lMi=StrToInt ( midMi);

long lS=StrToInt ( midS);

long startTime= HTConvertTime (lY,lM,lD,lH,lMi,lS);

long endTime= HTConvertTime (\\本站点\$年,\\本站点\$月,\\本站点\$日,\\本站点\$时,\\本站点\$分,\\本站点\$秒);//结束时间转换秒

//计算时间差

long timeLength=endTime-startTime;//单位秒

string endStr=StrFromInt ( timeLength, 10 )+"秒";

//写入数据库,所有字段重新赋值

\\本站点\DB_END=\\本站点\$日期+" "+\\本站点\$时间;

\\本站点\DB_LENGTH=endStr;

//设置查询条件,当条件相同时更新数据库中的记录

SQLUpdate( DeviceID, "DeviceInfo", "BIND", whrStr);

}

6、数据改变命令语音,引用自定义函数。

7、运行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B(2014-06-04):
老师,我按你的步骤试,可是我发现那个"\\本站点\$日期+" "+\\本站点\$时间"显示的是2014-6-4类似这种的,就是说10以下的月日不会自动补0,所以无法正确提取字符啊。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按你的步骤试,可是我发现那个"\\本站点\$日...

windows系统有对日期时间格式的设置,在控制面板里。

网友:
谢谢了,事隔两年再发新贴,强悍

网友C:
好专业哟!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2016-03-31):
我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系统,记录公司的设备运行状态。

网友E:
我也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系统,记录设备运行状态。

网友F(2016-07-23):
我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系统,记录公司的设备运行状态。!!!

网友G(2016-10-18):
谢谢老师分享非常好,,,,,

网友H(2017-04-21):
这个应该是只能对一个对象进行记录的吧?多个对象要多写几个函数 多定义几个变量

网友I(2017-06-10):
老师您好,为什么我的运行时长读出来的值很大,类型如何转换?

网友J:
老师您好,我也是使用这个方法对存入ACCESS数据库的历史数据进行查询的,但是用KVADODBGRID控件查询数据时,查询的时间很长得一分钟才能查询出来,我一分钟会有100条记录存入数据库,是因为数据库数据量大导致查询时间长吗?

网友K(2017-07-21):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L(2017-12-25):
谢谢老师分享,收益匪浅。

网友M(2018-06-15):
好专业哟!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N(2019-01-11):
老师你好!请教一下,这个数据库文件需要配置吗?是不是要和系统的ODBC关联呢?如何关联?万分感谢!

网友O(2021-12-15):
我的结束时间无法显示出来是什么原因呢老师

网友P(2025-12-29):
谢谢老师分享受益匪浅,必须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