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选型-高手请进

楼主(2013-11-29):
台达新手问:

有个控制系统:90输入 150点继电器输出

1)老板要用台达 DVP-ES2, 可以实现吗,是不是PLC连接起来会很长

2)DVP-ES2 能够支持以上点数吗

网友A:
同是新手答复:

X0----X377   Y0---Y377

连接起来不是特别长,Y点多,针对Y扩展!

或者两排做通讯!

网友B:
从需求来看,这是一台中小型PLC;而DVP-ES2的标准主机只有36IN和24OUT。而扩展模块有AC与DC两种!建议你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