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和寿命进行电磁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3-11-29):
   电磁流量计具有很多优良的性能,主要优点是压损极小,可测流量范围大,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为了延长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首先应合理地选型、正确地安装使用,以实现可靠和高精确度的测量。那么应该如何正确选型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选型

1.流量计类型的选择

电磁流量计按结构形式分为分体型和一体型两种类型。选择分体型还是一体型的基本原则是:当流量计在复杂环境条件下(如在高温流体、爆炸性气体及存在剧烈震动的场所和水有可能淹没的场所等)使用时,应选用分体型构造。一般良好环境条件下可使用一体型电磁流量计。

2.口径与量程选择

变送器口径通常选用与管道系统和同的口径。如果份道系统有待设计,则可根据流母范围和流速来选择口径。对于电磁流量计来说,流速以2-4m/s较为适宜。在特殊情况下. 如液体中带有固体颗粒,考虑到磨损的情况,可选常用流速≤3m/s,对于易附管壁的流体,可选用流速≤2m/s,流速确定以后,可根据来确定变送器口径。

   变送器的量程可以根据两条原则来选择:一是仪表满量程大于预计的最大流最值,二是正常流址大于仪表满量程的50%,以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

3. 根据用途选择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根据用途分为潜水型、防爆型、卫生型、高压型和一般型。潜水型一般用于明渠流量测量;防爆型用于可能具有可爆炸性气体环境,如经常在煤矿、化工、油田等环境下使用;卫生型的特点是容易拆卸冲洗消毒,并可快速安装,适用于食品、医药部门;高压型用于钻井循环泥浆、固井水泥浆、压裂酸化工艺的盐酸、采油工艺的高压注水等液体流量的测量与控制;一般型用于除上述之外的一般用途。

4. 衬里、电极、接地环材质的选择

(1)衬里材料的选择

在电磁流量计选型中,对于有些介质如循环水、冷冻水、亚硫酸钾、低温低浓度的氢氧化钾碱液等,测量管需用316不锈钢即可,不需要加衬里。相反对于强腐蚀介质则必须增加测量管衬里。测量管常用的衬里材料有氯丁橡胶、氟塑料、氧化铝陶瓷等。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不同介质的化学性质选用不同材料的衬里。

(2)电极和接地环材料

选择电极材料时首先要考虑电极对测量介质的耐腐蚀性,其次考虑是否会产生钝化等表面效应。另外选择电极材料时还需要根据介质的化学特性选用不同材料的电极。如含钼耐酸钢适用于浆液等低噪声电极有导电橡胶电极、导电氟塑料电极和多孔性陶瓷电极;哈氏B电极用于测量75稀硫酸;哈氏C电极用于测量32、44、48氢氧化钾;钛i电极用于测量含游离氯盐水、氯水;钽i电极用于测量脱氯盐水、32盐酸。

接地环连接在绝缘衬里金属管道或塑料管道的流量传感器两端,其耐腐蚀要求比电极稍低,可以允许有一定腐蚀,但需定期更换,通常选用耐酸钢或哈氏合金。因其体积较大,一般不采用贵重金属材料。如果金属工艺管道直接与流体接触就不使用接地环。

正确的选择了电磁流量计,用在对应的场合才能保证电磁流量计正常使用,合理使用,也能最大能力的保证电磁流量计的寿命。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还望楼主多多分享此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