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程序求解答

楼主(2013-11-29):
初学西门子300PLC看到状态字时 始终不明白现有下面程序,哪位给菜鸟解释一下

为什么 只把I0.7  和I0.4闭合  I0.6和I0.5的RLO状态也是1 哪位西门子高手给解释下呢

楼主:
都没知道的么,来个高手解答下吧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

I0.7和I0.4闭合Q点输出的;

和下面的 I0.6和I0.5没有直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I0.7和I0.4闭合Q...

 额 这是300    PLC书上解释状态字的一个例子 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RLO为什么都是1

网友A:
逻辑运算结果:状态字的第1位为RLO 位(RLO= “逻辑运算结果”),在二进制逻辑运算中用作暂时存储位。比如,一串逻辑指令中的某个指令检查触点的信号状态,并根据布尔逻辑运算规则将检查的结果(状态位)与RLO位进行逻辑门运算,然后逻辑运算结果又存在RLO位中。

---------------------------------------------------

我没有研究个这个;上面一段在官网看到的;

网友A:
再细看这个:

状态字的第1位——“RLO”称为“逻辑操作的结果(Result of logic operation)”,存放一个位逻辑指令,或者算术比较指令的结果;
例如,在一串“位逻辑指令”中的第二条指令,检测寻址接点的信号状态,并且产生一个“0或者1的结果”。然后,指令将这一“0或者1的结果”和状态字中的“RLO”值进行布尔逻辑运算,结果代替上一次的“RLO”值,并且存放在状态字的“RLO”中。
每一个接下来逻辑串中的指令,均是根据这两个值(一个值为“指令检测寻址接点所产生的结果”,另一个值为“当前的RLO”)进行布尔逻辑运算操作。
用户可以使用“SET”指令,无条件置位RLO为1;使用“CLR”指令,无条件复位RLO为0。用户可以使用RLO的状态,触发跳转指令。
在一串“位逻辑指令”中的第一条指令,检测寻址接点的信号状态,并且产生一个“1的检测结果”,存放在RLO位,并且将“/FC”位复位至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细看这个:状态字的第1位——“RLO”称为“逻辑操作...

 恩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 按我理解的意思 RLO就相当于能流经过改点  I0.6   I0.5没有能流流过 该位置应该为0  还是不理解这个RLO的表述

网友A:
状态字的第1位——“RLO”称为“逻辑操作的结果(Result of logic operation)”

理解这个就不难了,说的是状态字

顾名思义:就是IW0  包含I0.0  ----  I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状态字的第1位——“RLO”称为“逻辑操作的结果(Re...

你还是没有解答我的问题呢,RLO是1位 状态字是16位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RLO的1 和0状态在这个实例中 为什么仿真起来 结果全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状态字的第1位——“R...

在逻辑串中,RLO位的状态能够表示有关信号流的信息。RLO的状态为1,表示有信号流(通);为0,表示无信号流(断)。

I0.6和I0.5的RLO状态是0

网友A:
应该是RLO表示2种含义的;

1、一个是字

2、一个是位

你看的是不是手册上说的第一种含义,而你认为是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下这资料http://bbs.gongkong...

 我用的是300的仿真  我也觉得应该是0 但是 仿真出来的就是1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是1

网友B:
从上面逻辑显示结果是对的.

      图中前两列表示为RLO与STA.RLO表达的是逻辑操作结果,STA是状态字.

图中第2列表示STA,I0.6 I0.5为零表示没有信号.

图中第1列表示RLO逻辑操作结果,I0.4 I0.7为1,逻辑结果RLO为1,此时RLO为1同I0.6进行或比较结果仍然为1,结果同I0.5再进行或比较结果仍然为1.因此RLO最终结果为1.

网友C: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与”和逻辑“或”运算的编程。即:当输入I0.4与I0.7的输入状态同时为 1 时,或输入I0.6=1,而输入I0.5=0时,其输出位 Q4.2 = 1。其逻辑运算式为:

   Q4.2 = I0.7 ∧ I0.4 ∨ I0.6 ∧ (I0.5反码)

具体讲:

1、I0.7 和I0.4进行“与”运算,只有I0.7 和I0.4皆为1,其“与”运算结果= 1,

   即:其RLO=1,否则 RLO=0.

2、I0.6 和I0.5的反码也进行“与”运算,只有I0.6=1,而I0.5=0时,其“与”运算结果= 1

   即:其RLO=1,否则 RLO=0.

3、将1、2运算结果进行“或”运算,其1与2的 与”运算结果只要有一个 =1,其“或”

   运算的结果=1,即 Q4.2=1.如其1与2的 与”运算结果皆=0时, 则: Q4.2=0.

楼主:
明白大神的意思了  但是为什么 I0.7 和I0.4为OFF , I0.6 为ON  时  I0.7 和I0.4的RLO为 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与”和逻辑“或”运算的编程。即:当...

 不是的 下面是我用仿真做的 你说的第二种情况 结果是 I0.7 和 I0.4 RLO为 0

网友C:
回15楼:

 I0.7 和I0.4为OFF,即: I0.7 =0 和I0.4=0。此时 I0.7 和I0.4逻辑与运算,就相当是 0×0 乘运算,其积=0,故其逻辑与运算结果:RLO为 0

网友C:
16楼:你的程序是位变量的逻辑与与逻辑或运算,你仿真用的不是位变量,而是用字变量,这就不对了。

网友D:
大家好;

            那位给解释一下我的s---300软件编完程后下载不了,屏幕显示PC/PG联接不上,那位师傅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楼:你的程序是位变量的逻辑与与逻辑或运算,你仿真用...

 仿真的是位变量啊,I0.4  I0.7  I0.6 I0.5  都是位变量啊 仿真字的话根本没结果呢。 而且 你说的 I0.7 与I0.4是0  他们和I0.6  I0.5的或后是0 跟你说的第二种情况正好冲突的。

网友C:
回20楼:“为什么 只把I0.7  和I0.4闭合  I0.6和I0.5的RLO状态也是1 ”的解释:程序是这样扫描判断的:先扫描I0.7与I0.4逻辑,再扫描I0.6与I0.5反码的逻辑,最后是将前二者的逻辑的结果进行运算。前二者的逻辑与的结果有一个不=0.其或的结果就=1,只有前二者的逻辑与的结果都=0.其或的结果才=0。

 如: I0.7 与I0.4与运算=0, 他们和I0.6 与I0.5的与运算结果相或运算后=0,则I0.6  I0.5的与运算结果一定是=0的。

 这个程序很简单,直接上机试验一下,就可清楚:你用4个开关分别接I0.4~I0.7,4个开关的另一端接在一起,接+24V。开机前4个开关皆处于断开状态,

  1、开机后,你可点击运行监控图标,会发现:Q4.2输出=0。其原因:I0.4=0、I0.7=0,它俩相与,其结果=0(即此路不通)。而I0.6=0、I0.5反码=1(显蓝色),它俩相与,其结果也=0(即此路不通),故最后二路相或的结果=0。

  2、如将I0.6的开过闭合,则使 I0.6=1(显蓝色),由于I0.5反码=1(显蓝色),故I0.6 与I0.5反码与运算结果=1(此路通道),此时输出Q4.2=1(显蓝色)。如将I0.5开关闭合,使I0.5=1,其I0.5反码=0,又使I0.6 与I0.5反码与运算结果=0(此路不通道),此时输出Q4.2=0。

  3、如将 I0.7 与I0.4的开关都闭合,使I0.7=1(显蓝色)、I0.4=1(显蓝色),I0.7 与I0.4与运算=1(此路通道),此时输出Q4.2=1(显蓝色)。如此时再将I0.6闭合、I0.5断开,其I0.6 与I0.5反码与运算结果=1(此路通道)此时输出Q4.2仍=1不变。

网友E:
这个很好理解,根据扫描周期来理解,I0.4与I0.7逻辑运算后结果为1,把1存到RLO中,再进行或逻辑运算(或逻辑可以当加法运算),上次的RLO为1与I0.6运算,I0.6为0,1+0=1,所以I0.6的RLO为1,然后第二步I0.5运算,I0.5是为逻辑1,RLO结果1+I0.5结果1=I0.5RLO结果1(这是或逻辑运算),很好理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理解,根据扫描周期来理解,I0.4与I0.7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理解,根据扫描周期来理解,I0.4与I0.7逻...

 看了你的回复 我似乎明白了 非常感谢 指导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20楼:“为什么 只把I0.7  和I0.4闭合  ...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的,但是还是没有解释道RLO I0.6  和I0.5为啥是1  你楼下的这位大哥 解释的我明白了。你说的的与或非 这个我一直明白的。但是还是非常感谢指导 谢谢

网友G:
回复19

设置下PG?PC接口,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