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信号电缆在使用中应把握的原则

楼主(2013-11-29):
  通过上节内容的介绍,我们对DCS信号电缆的分类有所了解,知道不同类型DCS电缆有着不同特性,并且具有不同的抗干扰性。因此在使用中,DCS信号电缆的采用也是有一定讲究的,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才能够更好的保证系统稳定、可靠、安全的运行。那么接下来仪器仪表世界网小编就为大家介绍DCS信号电缆在使用中应把握的原则

  1、对于Ⅰ类信号电缆,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2、对于Ⅱ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其中Ⅱ类信号中用于控制、联锁的模入模出信号、开入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有条件时最好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3、对于Ⅳ类信号严禁与Ⅰ、Ⅱ类信号捆在一起走线,应作为220V电源线处理,与电源电缆一起走线,有条件时建议采用屏蔽双绞电缆。

  4、对于Ⅲ类信号,允许与220V电源线一起走线(即与Ⅳ类信号相同),也可以与Ⅰ、Ⅱ类信号一起走线。但在后者情况下Ⅲ类信号必须采用屏蔽电缆,最好为屏蔽双绞电缆,且与Ⅰ、Ⅱ类信号电缆相距15cm以上。

  为保证系统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在现场电缆敷设中,我们必须有效地分离Ⅲ、Ⅳ类信号电缆、电源线等易产生干扰的电缆,使其与现场布设的Ⅰ、Ⅱ类信号的电缆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如15cm)以上,因此,与DCS系统相连的信号电缆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Ⅰ类信号中的毫伏信号、应变信号应采用屏蔽双绞电缆,这样,可以大大减小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

  2、条件允许的情况下,Ⅰ~Ⅳ类信号尽可能采用屏蔽电缆(或屏蔽双绞电缆),还应保证屏蔽层只有一点接地,且要接地良好。

  3、绝对禁止大功率的开关量输出信号线、电源线、动力线等电缆与直接进入DCS系统的Ⅰ、Ⅱ类信号电缆并行捆绑。

  4、绝对禁止采用一根多芯电缆中的部份芯线用于传输Ⅰ类或Ⅱ类的信号,另外部分芯线用于传输Ⅲ类或Ⅳ类信号。

  5、严禁同一信号的几芯线分布在不同的几条电缆中(如三线制的热电阻)。

  由此可见,DCS信号电缆对DCS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影响到DCS测量结果的准确性,能够对DCS控制系统的抗干扰存在一定的影响,所以DCS信号电缆在使用中需要把握好以上的原则。

网友A(2016-07-29):
好文,期待回复,来学习的,帮你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