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一样的电路那个排的合理.

楼主(2013-11-29):
大家帮看一下一样的电路那个排的合理

网友A:
两种情况都可以。

但是第一种更常用。

第二种是不是总开进分开是不是线要多弯几回呢?

楼下继续

网友A:
第一种视觉更舒服。

网友B:
一般是用第一种吧!面板上一般只是开关跟显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用第一种吧!面板上一般只是开关跟显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都可以。但是第一种更常用。第二种是不是总开进分...

 是的,第二种多用点线了。控制线无所谓,很细,但主线如果功率大,绕得多了成本就增加了。怕门板上的走线难看,也不一定要用线槽,扎带多扎几条,扎整齐了也好看的。做好后,别忘记在下面端子排边上再弄个PE的接线排。

楼主:
第一种太挤了点..第二太绕了点..

网友E:
第一种乱了点,但是比较合理,第二种好看较整齐。但两者都有不足的地方

网友F:
两者之比第二种合理总开关位置符合安全的要求。

网友G:
个人感觉第一个更好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乱了点,但是比较合理,第二种好看较整齐。但两者都...

自由的风筝:

网友:
    第一  第二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
可是明显的两个电路不太一样啊,最起码元件不一样啊?

网友J:
怎么说呢,柜内布线第一个布置的更合理,且排列整齐,但面板反面的仪表布线不敢恭维;很喜欢看第二个柜的仪表接线布置,视觉效应上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

网友K:
<怎么说呢,柜内布线第一个布置的更合理,且排列整齐,但面板反面的仪表布线不敢恭维;很喜欢看第二个柜的仪表接线布置,视觉效应上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同意楼上

网友L(2013-12-29):
个人感觉第二种接法箱体会比较小

网友M:
我感觉第二种更好一些

网友N:
我感觉第二种好一些

另外,为什么不把断路器都放在第一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