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編程程式

楼主(2013-11-29):
請教各位大師,是否知道這是那家公司出品;或有它的編程程式或編碼格式,謝謝!

网友A:
这不就是温控器么?居然还有编程的,没有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温控器么?居然还有编程的,没有见过

估计楼主主要是想搞清楚通信协议。

这种事情,如果是公安局的话,应该首先从那个塑封膜展开,想办法找到塑封膜的生产厂家,然后通过塑封膜的厂家追查到定制方,最后顺藤摸瓜找到内部控制板的设计方,最后成功获得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