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SY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3-11-29):
请教下这个PLSY指令的用法?

网友A:
PLSY指令格式为:PLSY+S1+S2+D;
其中S1指定脉冲频率;S2指定产生脉冲量;D为脉冲输出点。
例如:PLSY D0 D1 Y0,其功能为通过Y0点输出频率为D0、数量为D1的脉冲。
此指令缺点为无法调整加减速的斜坡时间,建议使用指令PLSR。
其格式为:PLSR+S1+S2+S3+D;
S1指定最高脉冲频率,根据电机设置;S2指定脉冲总数量;S3为加减速时间,单位ms;D为脉冲输出点。

网友B:
如果是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还是用楼上提供的带加减速的指令,其它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这个顾美PLC一体机使用的指令和三菱的一样?

网友D:
应该截个图看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这个指令我也不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我也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