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PLC的通讯

楼主(2013-11-29):
要怎样才能写好在工控机内部与PLC的通讯程序(232/485),要具备怎样的知识才行(在PLC方面没什么问题了),在网上什么地方可以学到请教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先用串口软件调试 P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B:
PLC编程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上位机部分了,基本上就是串口通讯、CAN通讯,VB/VC都可以做,BC++都行

成都工控机、成都工控主板、成都定制工控机

成都凌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tiosys.com.cn

028-68185043

028-68187343

网友C:
谢谢指教小弟一定想办法去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C编程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上位机部分了,基本上就是串...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