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1怎么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3-11-29):
我做的是200K的高速脉冲,好像Y1没有反应!

网友A:
你在监控里看的没有反应?

这么快的速度,根本不可能看出来的

网友B:
要看你的PLC支不支持高数输出,还有就是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您检查下,当M8084为 ON 时,不能使用 Y1 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检查下,当M8084为 ON 时,不能使用 Y1 的...

 看了说明书,知道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PLC支不支持高数输出,还有就是最大频率是多少?

 我做了200K的高速脉冲输出的,~~~~

网友C:
检测方法:

(1)我们可以监控D8140数据监测是否有脉冲,检测D8140的数据

(2)顾美PLC同时有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功能,使用高速计数去记录发送的脉冲

接线:输入COM接上输出COM0(Y0),X0接Y0,在PLC中分别写上计数和脉冲的程序,通过在线监控查看数据。

(3)为确保脉冲准确,请把脉冲输出端的COM口和X输入端的COM连接从而接地。

网友D:
不可能没反应吧~~~要不然就是你的线咩有接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没反应吧~~~要不然就是你的线咩有接对

检测方法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