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3-11-29):
各位高手,本人初学PLC,想找个英文版的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有知道的 谢谢指点哦 ,还有就行想请教一下三菱PLC与电脑连接的数据线的型号及制作方法,FX系列、Q系列、GOT人机界面的,谢谢了!!!!

网友A:
买一根也就30元钱。自己做不好就会烧口的。建议你买个吧

网友B:
初学 还用英文的软件

中文的不是更方便

QQ3  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 培训等

网友C:
电脑连接的数据线最好用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学 还用英文的软件 中文的不是更方便QQ3  803...

主要我公司的电脑都是繁体系统的,装简体中文的 会乱码,所以想找个英文的,。

网友D:
编程电缆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做,买一条用的放心,我在淘宝上买的也就30多元。